19液晶修好高压板,开机从屏中间左一半显示正常右一半发暗,

楼主(2010-06-23):
我今天修了台液晶,一开始是屏闪下就关,修的高压板修好后屏一半显示正常一半发暗,亮度稍微低,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谁能指点下。能不能修。

网友:
屏的问题了。你测一下屏线的排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屏坏了,HP的液晶最爱的现象

网友:
两根灯管有一根老化也会这样,总之用能用板点下看是驱动问题还是屏问题,还是一样的看一下灯管的屏线。这些都没问题就是屏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如不行换驱动板,若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一个是灯管 一个是屏线

网友:
自己做一个点亮器,先点一下灯管再说嘛,感觉有可能是灯管有问题呢,

网友:
可以调一下显示模式看看

网友:
楼主  : 应该 用 独立 高压板 测一下  灯管。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7楼说得有道理,我以前碰到过。好象LG的都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
你可以换块液晶试一下呀,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屏坏了呗。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看一下,有可能是屏上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上个图片,文字描述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
屏用通用版点下就知道了  感觉还是灯管没有换好啊

网友:
多半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最好依次换

网友:
90%是灯管的问题,把灯管换掉

网友:
试试把单根灯管的红色和白色线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老大不要乱搞,一条是高频电压,一条是低频回溯电压,交换马上烧灯管了,况且灯管接口有防呆装置,应该不会接错

网友:
建议测下灯管,晃晃拍拍显示器看看有问题的那部分会不会有轻微闪烁,有,100%不是屏问题,多数在平线,要是你有编程器可以 用通用驱动板测下瓶,如果是好的,多数都在平线和驱动板上找问题

网友:
如果屏能够显示全部图像,那就不是屏的问题,出现一边亮一边暗的现象,一个是灯管,一个是高压板。如果高压板的高压不足,灯管就会只亮一半。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次换高压板的时候碰到过,我当时是外接灯管时发现的,后来重新换根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全部在懵啊,楼主也不把故障说明白,至少也要上个图吧
一半  是上下一半还是左右一半呢
上下一半就是背光问题   左右一半嘛哼哼可大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