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海尔A600 待机电流0.10A 按开机 电流到1.24后停顿2-3秒左右。然后又掉回0.4.后又快速到1.11.就这样不断的来, 插内存和不插都是电流一样 请高手们给个思路.谢谢!!!!
问题

网友:
这个笔记本最后没办法,换主板了!!!

网友:
从电流上看,电流已经到显卡了,应该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2010-07-31):
内存部分问题 应该是槽子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
电流已经到显卡了,应该重点检查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