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盘好使 过第一屏后键盘不好使

楼主(2010-06-23):
开机键盘好使  第一屏键盘好使 能进BIOS  在BIOS里都好使 过第一屏后键盘不好使 按键盘灯没反应   IO换过 BIOS也刷了 5V也一直正常  求教! 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声网卡1394全取掉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第一屏后键盘不好使 按键盘灯没反应   你说的是在那个位置不好使?系统里面?还是没进系统?

网友:
过完第一屏就没好使,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只要在CMOS里关掉软区就能进系统,这种故障我问过月饼,感觉像是死机,内存的VTT_DDR正常,不过又能进系统?
我和楼主的问题一样,那个板子没搞定(换过南桥)

网友:
我几块华硕主板K8N-VM,也是一样,开机时键盘能用,能进入系统,但键盘不能动,重启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