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CRT显示器

楼主(2010-06-23):
显示器正常使用时,黑屏,由绿灯变为黄灯,用手拍一下又正常.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反正就是拍拍就好了.

网友:
打开查虚汗

网友:
一般是哪块电路有虚焊?
拨掉VGA线,就有字符显示,一插上VGA就是黄灯

网友:
彻底都查查  反正也好查

网友:
看行块这边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不许误导人, 应该是数据线,或者是数据线的显示器的电路板的地方的插头或插座接触不好,检查之,该处理的的处理,该加焊的加焊。

网友:
不许误导人, 应该是数据线,或者是数据线的显示器的电路板的地方的插头或插座接触不好,检查之,该处理 ...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啊,一般都是无数据信号就黄灯,有信号就是绿灯了,对不起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