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AOC17寸驱动板是在屏电路上的。不通电

楼主(2010-06-23):
这台机原来电源板上也坏了一个
二极管
,修好之后,故障一样不通电。测屏电路电容已经短路而且开关按键只有2。2V,经一个小电阻后连到一个IC是(NT68621MEEG-G4),拆除后只判断是NT68621MEEG-G4坏。这种IC找什么样的代替呢。??
电源

网友:
这个芯片叫MCU,用同型号的芯片换了之后,你还的刷进去程序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