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3):
今天收到一台TCL K42机,接上可调电源触发掉电1。05掉到案000A,拆机各阻值正常,插上CPU假负载发现CPU复位没有,猜想是南桥有问题。把南桥做了,上电复位有了。接屏显示,装机测机怎么没有声音。难道是做南桥出问题,正好身上有2块同样的板,换上还是没有声音,静坐想是不是小板出问题了,还有排线,打排线阻值正常,在仔细看发现接口有个黑黑的东西,把接口清洗了下。在上电声音有了,原来是这个东西在搞鬼,我差点又做南桥了。

TCL K42 L50II0_MB_RC.PDF

网友:
楼主至也要量下PCI复位也没有出再做南桥吧.

网友:
花了二十块买了二百个下载分,不是特别需要,不敢随便下载

网友(点评):
更不能随便回复。希望在专业技术板块能回复点有用的内容。不要灌水哦!

网友:
没有复位一般先考虑南桥,还有的假负载上面是打不到复位的,楼主这么肯定没复位

网友:
这是我的经验。也是以前看论坛上的帖子知道的。我打得是CPU假负载没有复位。

网友:
经验维修,怎么直接就判断南桥了,

网友:
如果能够分析原因更回好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分析的不透彻,没有 CPU 复位,因先量有无 PCI 复位,有的话上U测此时有无CPU 复位。还要量SB到NB的16跟线的阻值是否都一样,还有NB桥的供电是否都到位。盲目弄桥,不能保证命中率哦!

网友:
CPU 就是没有复位也不至于开机掉电啊

网友:
是啊·cpu没有复位也不至于开机掉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