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经过

楼主(2010-06-23):
昨天一老客户拿过一ACER 液晶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黑屏,没信号了。跟客户说好于是就拆屏进行维修,打开后,觉得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有问题,先把原来的灯管拆了,试了一个自己好的灯管试机,灯管亮度太低,只亮一半,不是灯管的问题。拆开电源板,测背面的两个8脚芯片阻值,正常,量高压包,一个阻值1130左右,另一个高压包阻值650多,阻值高的不正常。于是拆下这个高压包换了个新的装上,点灯管正常,试了10分钟稳定装屏。烧了半天,没事,叫客户取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