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

楼主(2010-06-23):
今天一顾客打电话来说局域网上看不到其他电脑 但前几天是可以看到的 他们公司线路是猫到路由再到交换器再分给电脑 我的那个客户他因为是笔记本 就自己买了个无线路由 把交换器接出来的线接到无线路由上 为什么客户上网一切正常就是看不到局域网内电脑呢、? [他们交换器分出来的IP是192.168.0.1 路由IP是192.168.1.1

网友:
因为他们不在一个网段里 所以不能看到 其他电脑。

网友:
因为无线和有线的IP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那笔记本不能看到别的机器。

网友: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网段嘛,怎么看别人的呢。不要前面的那一台路由不就得了。

网友:
在此种连接方式下,与两级路由器连接的计算机都可以连入外网,在由两级路由器组建的局域网内,一级路由器上的计算机与二级路由器上的计算机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不能实现局域网方式的文件共享和传输。例如,分别属于一级和二级路由器的两台计算机虽然在同一工作组,但是不能实现文件共享,而且使用“飞鸽传书”(一种局域网聊天和文件传输软件)只能彼此发送消息,但不能传送文件。这是由于两个路由器分配的IP处于不同网段造成的。

网友:
把交换出来的线接无线路由的LAN口,把无线路由的IP地址设为192.168.0.*。。。
关闭无线路由的DHCP,
让他们都在同一网段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是接LAN口吗? 不是WAN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