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不认内存

楼主(2010-06-23):
一客户在把插电源插头插到墙上的插座时,他说是冒了火花,随后电脑就坏了(据说也损坏了其他的设备)。把主板送到我这儿来检查,故障现象是能加电,但复位 灯常亮,风扇不转动(CPU-FAN和System-FAN都不转动),用表测风扇插座上的电压只有2V多点,手摸 IO芯片(IT8705的)感觉温度有点高,由于手里没有,就从一旧主板上拆一片来焊上,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风扇也转动起来了,测试卡为C1并报警了,以为修好了,安上内存,可是还是C1,但不报警,插上内存打阻值卡,测各点的阻值都正常,内存电压都正常的,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了。

网友:
通电开机 是 IO芯片有故障。。应该是IO没有换成功 。。你看看时钟吧。

网友:
IO的焊接是没有问题的,难到这IO芯片会是坏的?虽然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但是可用通过POWER-SW关机,开机的(这一点对于有的主板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自动开机,只要能够关机就是正常的
因为是烧过内存的板子,最好打一下内存槽的AD线电阻,看是否有不正常的
另外SMDA SMCLK 是否正常
IO的好坏也会影响不过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CPU试试
再把内存所需要的所有供电都查一下  再就是刷BIOS

网友:
刚才重新换了一片IT8705,也刷了BIOS,换CPU故障仍然是C1不叫,取下内存C1要叫。
用打阻值卡测得的电压数据如下:请大家再分析一下

CKE0              2.2V
CK0                0v
CK0#              2.5v
WE#              2.2v
RAS#             2.2v
CAS#             2.2v
CSn#             2.2v
VDD               2.5V
A13--A0          0.25V
BA1                0.25V
BA0                0.25v
VDDQ             2.5V
Verf               1.25V
CK1                0v
CK1#              2.5V
CKE1              2.2v
CK2                0V
CK2#              2.5V
CK3                 0V
VddSPD           2.5V
SA0                 2.5V
SA1                  0v
SA2                  0
SDA                 3.3V
SCL                  3.3V
WP
VSS                 0V
D0--D63 都为    1.25V

网友:
雷人啊 基本看的懂的都正常  不过还有N多组织卡是没有的

网友:
不行就做下桥吧

网友:
压桥有没有反映 !没反应楼主在换个io试试把!修好了一定要把故障写出来啊!

网友: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压桥有没有反映 !没反应楼主在换个io试试把!修好了一定要把故障写出来啊!
引用 网友B:

压北桥故障一样。已经换了两片IO了,两片IO的故障都相同,不应该是IO的问题了吧。

网友: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  你换个CPU试试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换过CPU了呀。

网友:
现在关机后,测得5V有2.4V的电压,不知道紫色的待机5V从哪个元件(也许就是这故障点)串到了5V来了(绝对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昨晚又换了一片IT8705还是认不出内存,在更换IO的过种中,发现把IO拆下了不上IO芯片,插上电源也能开机,不上内存报警、显跑C1,上内存不报警、显C1。

网友:
同意15楼  换IT8282M 8705不参与触发

网友(2010-07-28):
强烈建议刷BIOS

网友:
这们板的IT8202M经常会坏的

网友:
也许是BIOS冲了 换个试下吧

网友:
这是精英的板子这板子COMS清空了或没装电池或没有设置保存 正常关机是通电自动上电的这是正常的!别走弯路了。。现在故障只是不能检过内存。CPU换过了!如果还不行这板子上的IT8282M也参与内存控制。这东西肯坏更换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我也一块和你一样的.开始无复位,焊下324就有复位了,可跑C1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但不过内存,刷个BI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