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p4m800pl-775rl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0-06-23):
硕泰克p4m800pl-775rl主板复位问题,主板上CPU就没复位了,上假负载测试有复位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
没人回答。。先自己抢个沙发

网友:
我从复位排针查到电源管理芯片 不会是它挂了吧

网友:
没有复位先查电压
上CPU时全板电压正常否?特别是CPU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U没复位先看一下CPU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