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上显卡板触发电流0.26掉到0

楼主(2010-06-23):
开始顾客拿过来就是花屏,把显卡做了就0.26A掉到0.不上显卡板都正常,测试显卡板上没有短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华硕跟其他的不一样呀,之前碰到过一例掉电,是BIOS  坏,也是能换的都换了,郁闷的不行,去官网上下个bios刷了,ok

网友:
回复 2#
    不上显卡一切都正常撒

网友:
仅供参考,其实这种显卡板是通用的,可以找个相同接口的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版12158465

网友:
接显卡出问题,说明问题锁定于显卡。

你是加焊?问题可能有:1、加焊连桥了。2、芯片吹挂了(如果没有BGA,这种情况在80%)3、显卡连桥了。(申明:我有一次就是在取显卡时,将显存碰移位了,后重植显存,排队故障。)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板时,显存没有包好?移位了。或是显卡没做好,建议取下植球,稳定些。

网友:
独立的显卡板,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什么北桥啊,做下北桥试试,不行的话还是显卡板的事

网友:
检查你的显卡板吧,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机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机器用G86-703的,显卡和槽有问题的一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