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管理芯片的判断好坏

楼主(2010-06-23):
看到很多人都在说电源管理芯片的有问题,但是查的时候都不知道才什么入手,我只知道的是EN(有些的是DVD)这个是开启信好,还有VID这个是识别电压的信号线,还有的VCC供电,我想不通的是怎么判断那个管理芯片的好坏,是不是只要有EN,VID,VCC上有电压就是好的,那EN 的电压是多少,VID的那个组合的是不是只能够有两条线有电压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测那个VID的对地阻值有什么用。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判断管理芯片是好是坏的。那个INTEL的要先有VTT1.2的才会产生VCORE,AMD的要先有VDD2.5的才会有VCORE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不输出PWM一般都是电源IC坏
那EN 的电压一般是1.2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PWM是不是每一 个脚都会有电压

网友:
期待高手或者月饼老师详细的解答下,我也只是知道部分原理,知根知底还有待提高。

网友:
每相PWM的输出端都应该有电压,而且电压应该相等
不过有的IC某一路或某几路PWM输出没有使用,这又另当别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的那电压在测的时候是每个脚都一直在输出还是间断的输出的呢

网友:
电流电压检测脚也需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电压脚是哪些脚的啊!怎么判断好坏呢

网友:
PWM的PDF上有定义,自己找个图学习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看过那些PDF问题是怎么判断他的好坏是不是只测那三个的有电压,如果没有UGATE输出的话就是坏的

网友:
远程主板这些都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朋友能跟我说说怎么判断的吗?

网友:
我也多这个不是很熟有没有高手来解释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的那电压在测的时候是每个脚都一直在输出还是间断的输出的呢
引用 楼主:

是间隔的输出
但是你用万用表是量不出这个间隔的
这位朋友
不要去期望三两句话就能够讲清楚如何判断PWM IC 的好坏
花心思去专原理,研究PDF才是正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知道他的那个原来啊,如果说用万用表量的话那就是有电压是正常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知道他的那个原来啊,如果说用万用表量的话那就是有电压是正常的了
引用 楼主:

有电压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问题
示波器测出来波形正常,才是准确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核芯电源模块很多,楼主说的网友很难给你一个确切的回答,修主板不象电视机,有图有电压标示!修主板一般都没人去测一板好主板的电路中各个元件和集成电路的接脚电压和对地电阻参数来发表,所以只给个电路图,就很难维修的,主要还是要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知道了要测那波形看电压,谢谢了。总的来说就是满足了那三个条件后在测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坏的,想要更加准确的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两句我也说不太清。主要是看能不能满足CPU供电的几个条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那供电条件不就是EN,VCC,VID的吗,反正就是有电压不输出就是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