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开机 显示器无法显示 主板 cpu都无温度 显卡转

楼主(2010-06-23):
(无正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cpu都无温度 说明没有CPU供电  先查主板各供电

网友:
电脑才用了几次 汗回复 2# 涵山 的帖子

网友:
那久查电源开关

网友:
换主板能解决吗?
回复 网友A:

网友:
问题多不说清楚     主板出故障显示器多不能显示        检测卡跑什么?还是没反应?有没有开机啊不开机cpu怎么又有温度了?

网友:
如果是新板,还是不动为好,小心把质保动没了,先用代换法试一下,找出故障件

网友:
如果是新板子的话,一般问题都出在机箱开关上.

网友:
换了电源点亮过几次次   之后也点不亮   诊断卡不跑吗  复位灯常亮  ,   换了新主板也是点亮过几次  之后也点不亮 诊断卡不跑吗  复位灯常亮  。 是不是问题出在cpu上?  手头没cpu试 郁闷     回复 杨小龙 的帖子

网友:
AMD的U吗?很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intel  E5200      我问过我朋友  他说他遇到过三片U这样的    有时点亮 有时不能点亮回复 学海无涯技术 的帖子

网友:
基地上有很多復位燈常亮的問題,搜一下 也許就能找到答案,
自己也可先看看各大 供電 正常否!?

网友:
新主板换上去也是复位常亮  可以排除板子吧回复 happyzcq911 的帖子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