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主板电路

楼主(2010-06-23):
我的一块845主板,前几天还能偶尔开下机。现在短接开关针,电源风扇都不转了,测量开关针,电压4.9V,无法点亮,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刚才测量到时软开机电路故障,请问电源接口咖啡色的针脚到开关针脚的电阻在99.算正常吗?

网友:
LZ应该在论坛多潜水看看帖,学习学习基础只是
你这个属于不上电故障
首先需要查的点是:3VSB正不正常、 32.768起震否、IO脚上的RSMRST电压多少,触发排针的时候IO的PSOUT是否有跳变

如果不知道以上这些说的是什么
只有你自己先补习一下基础知识了

网友:
你太厉害了,我测试过3VSB正常 至于32.768起震否该如何正常测量?

网友:
刚才短接CMOS跳线2、3就可以点亮主板,接下来该如何继续检测呢?

网友:
32.768晶震电容可以在电路上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