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电路电流有多大?

楼主(2010-06-23):
一台拼装15‘ LCD,发现开机后字体水平方向会抖动,开久点可能又好点,只要一按AUTO健又会抖,外接电源的电容换过了,驱动板上的大部分都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发现开机久了,屏一黑一亮,同时指示灯也灭了,拆开来一看,发现1084稳压IC非常烫手,想必是它过热断电保护了吧?拔出屏线后通电1084不烫,插上屏线就发烫,测下屏电路的电流750MA,是VC980数字表测的,一块500型表因出过问题,用它测是250MA不知准不准。各位能指教下吗,屏电路电流一般在多少范围算正常?

网友:
是1084心片损坏,换个心片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