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触发保护,请问一下T43,H8和R52H8通用吗

楼主(2010-06-23):
T43(芯片是+915)触发保护,00。5A直到000。从R52,芯片组ATI的,也是上PM二代,拆了一个PMH6,换过去也是一样,不知道这两种机的H8可以通用吗
用一块一样的板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反都是一样,除了CPU供电电感,正反都,相差39多欧,对比另一块板,换了ADP3205一样

网友:
通用。T43跟R52本来就是一样的主板

网友:
不一样啊
ATI的芯片组和那个不一样啊
不能通用的啊
电压保护和H8没多大关系啊

网友:
因为手头没有T43料板

网友:
可以代换啊。。。。

网友:
可以的 能换 都以样的饿

网友:
那个R52是ATI芯片,原来那个T43用INTEL芯片组,而且那个R52是集显的呀

网友:
h8和什么芯片组是没有关系的 他只管开机键盘而已 sis的芯片组也可以用h8的

网友:
可以,一样的

网友:
可以换,不过不一定是H8问题。

网友:
换过可能会报错、曾经对R50与T42的对换过、然后报错很怪、开机也比较慢

网友:
你说的那个r52ATI芯片组应该是R51e的主板
R52是英特尔的芯片BT6206和Bt75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  触发保护和H8 TB62都没有任何关系啊 不要动不动就换件啊  先要检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告诉他测哪!那你一定是在难为他哪!呵呵!

网友:
用一块一样块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反都是一样,除了CPU供电电感,相差50多欧,换了ADP3205一样

网友:
看贴子都是南桥的问题多呀

网友:
AD3205的3415小IC有问题,会不会导致有问题

网友:
先维供电吧

网友:
3v.5V是正常的

网友:
换吧 相信大家

网友(2010-07-26):
南橋下面有個1989,拆掉看看會不會正常 修過幾台都是那顆溫控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