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WINDOWS7 系统优化指南

楼主(2010-06-23):
这个贴可能有人别处有看到?都是我原创的~!!! 我在 TPY 和WIN7之家有发过

由于我个人使用的是X64的WIN7 所以优化方案是以我64位系统截图  此优化方法同样适合32位的WIN7 因为我有32位的WIN7电脑

WIN7  我改了家里几台机器的BIOS 硬激活 系统也反复的做了N次,得到了一套 认为相当人性且不损失性能的优化方案,奉献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装好WIN7后 激活  安装驱动 在线更新补丁 全部完成后 按步优化.
(由于论坛字符限制 所以只好多贴发了 见谅)
1 关闭无用功能(一定先关这个 再去优化服务 不然有可能会进入WIN7时报错)
控制面板-程序-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 我的优化如下图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

.NET 功能 是系统默认的我没有去动他
媒体功能 如果你不用DVD MARKER 和 media center 电视节目的这个 可以关掉 但是 MEDIA PLAYER不要关
关闭MEDIA PLAYER会使你网页上 利用MEDIA在线播放类媒体的失效...
至于XPS 这个 看你个人选择 这个 是微软新出的用于抗衡PDF的文件格式,如果你确定不需要这个就关掉 如果不确定就暂留吧.
其他的不用多说了 照图做 没什么问题 .

网友:

2.关闭无用服务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ActiveX Installer (AxInstSV)
手动
手动
Adaptive Brightness
手动
手动
ApplicATIon Experience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Application Host Helper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Application Identity
手动
手动
手动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Application Layer Gateway Service
手动
手动
Application ManaGEMent
手动
手动
手动
ASP.NET State Service
未安装(手动)
未安装
未安装
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Base Filtering Engine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BitLocker Drive Encryption Service
手动
手动
Block Level Backup Engine Service
手动
手动
手动
Bluetooth Support Service
手动
手 动
BranchCache
手动
Certificate Propagation
手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Client for NFS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CNG Key Isolation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COM+ Event System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COM+ System Application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Computer Browser(如果你不用局域网就禁用 掉)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Credential Manager
手动
手动
Cryptographic Services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DCOM Server Process Launch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Desktop Window Manager Session Manag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DHCP Client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Diagnostic Policy Service
自动 (启动)
自动
Diagnostic Service Host
手动 (启动)
手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Diagnostic System Host
手动 (启动)
手动
Disk Defragmenter
手动
手动
手动
Distributed Link Tracking Client
自 动 (启动)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DNS Client (这个是DNS缓冲的 可以关闭 这个不是DNS解析 放心呵呵 如果你是在不放心 你那就自动吧)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Encrypting File System (EFS)
手动
手动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手动
手动
手动
Fax
手动
手动
Function Discovery ProvIDER Host
手动 (启动)
手动
Function Discovery Resource Publication
自动 (启动)
自动
Group Policy Client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Health Key and Certificate ManaGement
手动
手动
HomeGroup Listener
手动 (启动)
手动
HomeGroup Provider
手动 (启动)
手动
Human Interface Device Access
手动
手动
IIS Admin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未安装
未安装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IKE and AuthIP IPsec Keying Modules
手动
手动
手动
Indexing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Interactive Services Detection
手动
手动
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
IP Helper(这个IPV6和IPV4转换用,现在IPV6已经开始使用了 我个人设置为 手动)
自动 (启动)
IPsec Policy Agent
手动
手动
手动
KtmRm for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手动
手动
手动
Link-Layer Topology Discovery Mapper
手动
手动
LPD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Media Center Extender Service
Message Queuing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Message Queuing Triggers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 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NGEN v2.0.50727
手动
手动
手动
Microsoft FTP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Service
手动
Microsoft Software Shadow Copy Provider
手动
手动
手动
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Net.Msmq Listener Adapter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 安装
Net.Pipe Listener Adapter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Net.Tcp Listener Adapter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Net.Tcp Port Sharing Service
Netlogon
手动
Network Access Protection Agent
手 动
Network Connections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Network List Service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Network Store Interface Service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Offline Files
自动 (启动)
Parental Controls
手动
Peer Name Resolution Protocol
手动 (启动)
手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Peer Networking Grouping
手动 (启动)
手动
Peer Networking Identity Manager
手 动 (启动)
手动
Performance Logs & Alerts
手动
手动
手动
Plug and Play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PnP-X IP Bus ENUmerator
手动
手动
PNRP Machine Name Publication Service
手动
手动
Portable Device Enumerator Service
手动 (启动)
手动
Pow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Print Spooler(如果你要用打印机就 不要关闭)
自动 (启动)
自动
Problem Reports and Solutions Control Panel Support
手动
手动
Program Compatibility AsSIStant Service
手动
手动
Protected Storage
手动
手动
手动
Quality Windows Audio Video Experience
手动
手动
手动
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
手动
手动
手动
Remote Access Connection Manager
手动
手动
手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Remote Desktop Configuration
手动
手动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手动
手动
Remote Desktop Services UserMode Port Redirector
手动
手动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Locator
手动
手动
手动
Remote Registry
手动
RIP Listener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RPC Endpoint Mapp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SeaPort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Secondary Logon
手动
手动
手动
Secure Socket Tunneling Protocol Service
手动
手动
手动
Security Accounts Manag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Security Center
自动 (延迟启动, 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Server(如果你不用局域网共享等功能就禁用掉)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SHELL Hardware Detection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Simple TCP/IP Services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ART Card
手动
Smart Card Removal Policy
手动
SNMP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SNMP Trap
手动
Software Protection
自动 (延迟启动, 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SPP Notification Service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SSDP Discovery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Superfetch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System Event Notification Service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Tablet PC Input Service
手动
手动
Task Schedul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TCP/IP NetBIOS Help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Telephony
手动
手动
手动
Telnet
未安装 (关闭)
未安装
未安装
Themes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Thread Ordering Server
手动
手动
手动
TPM Base Services
手动
手动
手动
UPnP Device Host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User Profile Service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Virtual Disk
手动
手动
手动
Volume Shadow Copy
手动 (启动)
手动
手动
Web Management Service
未安装 (手动)
未安装
未安装
WebClient
手动
手动
Windows Audio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Windows Audio Endpoint Builder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Windows Backup
手动
手 动
手动
Windows Biometric Service
手动
手动
Windows CardSpace
手动
手动
Windows Color System
手动
手动
Windows Connect Now – Config Registrar
手动
手动
Windows Defender(如果你有第三方的防护措施就关掉)
自动 (延迟启动, 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Windows Driver Foundation – User-mode Driver Framework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Error Reporting Service
手动
手动
Windows Event Collector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Event Log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Windows Firewall (如果你有第三方的防护措施就关掉)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Windows Font Cache Service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IMAGe Acquisition (WIA)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Installer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Live Family Safety
未安装 (手动)
未安装
未安装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Windows Media Center Receiver Service
手动
手动
Windows Media Center Scheduler Service
手动
手动
Windows Media Player Network Sharing Service
自动 (延迟启动, 启动)
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Font Cache 3.0.0.0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Process Activation Service
未安装 (手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网友:
名称
默认值
安全值
优化值
Windows Remote Management (WS-Management)
手动
手动
Windows Search
自动 (延迟启动, 启动)
Windows Time
手动
手动
手动
Windows Update
自动 (延迟启动, 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自动 (延迟启动)
WinHTTP Web Proxy Auto-Discovery Service
手动 (启动)
手动
Wired AutoConfig
手动
手动
手动
WLAN AutoConfig(如果你不用无线网就关掉)
手动
手动
手动
WMI Performance Adapter
手动
手动
手动
Workstation(如果你不用局域网就禁用掉)
自动 (启动)
自动
自动
World Wide Web Publishing Service
未安装 (自动, 启动)
未安装
未安装)
WWAN AutoConfig
手动
手动
手动

网友:
3关闭无用计划任务
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计划任务

把Defender 里的计划任务禁用掉(windows里的计划任务 我搞不明白 就没去动他了)

4.关闭系统还原点功能 关闭自动更新功能(改成手动) 关闭防火墙功能 关闭远程功能 关闭安全监控 (这些都是简单基本的 就不多解释了 应该都会)

5.移动个人文件夹
WIN7个人文档 收藏夹 等都在C盘 不方便 移动到D盘里 以后做系统也方便了
***本来想把这个转移器发到论坛 但是看到论坛好像不让上传附件 就没办法了 只有 100多K的小东西 那我就外链接吧***

在这里

下载这个小软件 就可以轻松移动了 包括桌面都可以移动到D盘 方便方便.....

6.关闭IE8 源
IE8选项-内容-源和网页快讯打开-里面的勾全去掉,世界安静了

7.关闭涉及隐私内容的记录
在超级任务栏的程序 你鼠标右键点上去会有你打开文件的记录 或者看过的 ***记录
还有 在我的电脑里搜索记录也会被保存下来 隐私方面不太好,关闭这个记录功能

运行输入gpedit.msc”,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后,依次展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在后面出现的“设置”页面中,双击“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在弹出选项列表后,选择“已启用”(默认为未配置),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运行”框中输入“gpedit.msc”,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依次打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 →Windows组件→Windows资源管理器”,在右侧窗格中找到“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搜索框中关闭最近搜索条目的显示”项目,双击打开属性窗口,在这里选择“已启用”,确认之后即可生效,以后就再也不会自动保存搜索记录了。

8.关闭休眠功能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再在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运行命令 powercfg -h off
空间节省了N多

9.资源管理器
超级任务栏 点击那个文件夹的图标默认是会打开库的~很多人不习惯 ,简单修改一下让他打开我的电脑是不是会方便很多呢
右键点那个文件夹图标  弹出的菜单 再右键点击WINDOWS资源管理器 -属性-把目标修改为
%SystemRoot%\explorer.exe /e, ::{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    确定就可以了

10.如果你是多核CPU,那么 在运行里 输入MSCONFIG  选引导选项卡 -高级选项-处理器数 里选择你对应的CPU核心数量

11.转移WIN7 页面文件到其他盘符,不要放到C盘 对GHOST备份不利,,如果你有大内存也可以禁用页面  系统整体速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基本就这么多了,看起来是挺简单的 ,当你自己去摸索时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至少我是这样,反复的实验,觉得这套优化方案下来 功能及不会减少性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WIN7 64位千万不要用WIN7优化大师类的软件去优化注册表,我试过 WIN7优化大师 会把 注册表里的 ODBC内容全部清空 ,用到这方面的程序时就会报错***32位系统 没发现这个情况 ,但是还是奉劝大家一句 少用 优化大师这类的垃圾软件真的不好用,,,,,,,

另外 关于WIN7激活问题 我本人所有 电脑 台机 和笔记本 都是通过 自己修改BIOS 来实现 硬激活 一劳永逸 永远也不用怕 被封杀,,,

当然如果你想用软激活也是 可以的 软激活比较简单,,台机是没多大问题 但是 如果有想用软激活来激活笔记本的朋友要注意下了
因为 软激活是在WIN7启动前 在硬盘里 虚拟一个BIOS来骗过系统 但据我所知 部分笔记本存在的问题是 这个虚拟的BIOS
连笔记本也骗了 导致 笔记本风扇 一直转不会停  或者是干脆就不转了 所以用软激活笔记本WIN7的朋友多注意下,,,

好了就说这么多了 ,,,, 由于论坛 字符的限制 这个贴 拖了这么多才发完 顺便秀下自己的电脑 嘿

网友(点评):
不单是NV杀手也是微软杀手!牛人!

网友:
做得挺有个性的!有时间传个给我

网友:
正好是我所需,我也是win7,试用一下。

网友:
有时间试下,我的电脑也是64位win7,我的配置比你的好点,嘿嘿

网友(2010-07-23):
要是做成软件就好了.

网友:
楼主打包成压缩文件下载  可以放到电脑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