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L(仁宝)_LA_4921P_Rev:0.1_ACER 4535G笔记本维修图纸

楼主(2010-06-23):
COMPAL(仁宝)_LA_4921P_Rev:0.1_ACER 4535G笔记本维修图纸

同意楼主: 1.7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2012-08-26):
今天正好需要

网友(2013-07-12):
刷了好几个都不能触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刷了给结果。

网友:
还是不能触发,难道别的地方有问题,不应该啊,刷BIOS之前是能触发的,怪事了。

网友(2013-08-25):
今天遇到一台ACER4535G电流上到1.2A后不动了。使用风枪300度吹时不小心碰到桥移位了,只能将桥吹下,从未想过内枪可以吹下桥,桥也没见起泡

网友A:
你这风枪300度吹,是不是是不是类似于那种全板加焊。

网友:
真好 需要这个

网友:
内屏 白屏  有时会花一点  确定型号已经送上去了 。。。下个图看看。。。

网友(2013-11-06):
这个图纸4535的也能用啊

网友(2014-02-22):
不知道是否一样,先下下来再说!

网友B(2014-04-01):
触发上电0.02掉电 什么问题呢

网友:
刷了还是不触发,可能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 待机0.05  触发 到0.06

网友(2014-05-05):
不触发修好没,我的也有一台不触发

网友(2014-06-04):
集显上电开机灯亮下就掉电、瞬间。加电池可以开机,。几分钟掉电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上电1.2,北桥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B:
触发上电0.02掉电 什么问题呢

你的好了没?
我和你的一样的啊

网友:
你的好了没?
我和你的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枪300度吹,是不是是不是类似于那种全板加焊。

挺好。。。。。

网友(2015-05-30):
这个正好需要了,谢谢分享,取下板子一会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