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L05发烫 声卡 无复位

楼主(2010-06-23):
我今天新换了一个给声卡供电的78L05  换过后触摸很烫 但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正常 不过此稳压器比原来的小了一点,是不是功率不够造成的发烫啊.再有就是声卡芯片复位脚无电压 开关机都是0V 声卡芯片是ALC850
重新换了个还是烫,测没有短路现象。估计两个原因:1.本人用的是普通烙铁,可能焊接过程中把78L05给弄坏了

                                                                         2.发现这个78L05比原先板上的小,可能是功率不足引起的发热。

网友:
更换一个原型号声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造成的吧,换一个声卡芯片试试看

网友:
78605发烫打下阻值 应该声卡IC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