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片 7600GT 故障各异.. 现存坏的 没修了..顾客只出 20

楼主(2010-06-23):
一网吧送修 4片  速配 7600GT
  2片 GPU 虚焊  加焊OK
  1片BIOS坏.
  1片   显存坏.. 我不知道 我定位的准不准.     看那位师傅有空看一眼.. 谢谢...

网友:
上传一个 保存好的 BIOS..

速配 PCX7628GTE 7600GT 256M 128B 560-1400正4显存 K4J523240E-BC14.rar

网友:
定位是对的,不过得用软件测试后才能知道是显存还是GPU

网友:
请教 乐天.你 是说  凌寒的图是 对的 还是我的图是对的..

网友(点评):
DDR3的显存分布图,一般情况下都是像凌寒所说的那种

网友:
A区是对的,C区是错的

网友:
凌寒是对的

网友:
楼主,显卡版块有很多显存分布的类似贴子呀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有时间一定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