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F776D+ CRT维修

楼主(2010-06-23):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台CRT  我测试了下,指示灯不亮  屏幕不显示 ,电源线插进去就会有吱吱的声音,我现在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请那个高手指点迷津  它日必有报答 。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打开看看啊

网友:
现在修好了  有个管子坏了  换了下  就好了

网友:
现代显示器焊接有问题,虚焊特别多

网友:
先看是不是行管坏了,还是行输出短路啦!

网友:
惨了,我这有六七十台都是现代22的大液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