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不触发

楼主(2010-06-23):
加电没待机电流,经测量没3和5伏的电压

网友:
请问这一款是不是触发后有的3和5伏的

网友:
不是的啊?修3V-5V 啊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下,  看有35V吗··   我原来碰到同方的挑电源的···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应该有3V 5V 的 修好待机电压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开机芯片换个试一下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搞好了,是开机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