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S04-M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23):
有台SONY  MS04-M笔记本 用适配器无法开机,但是可以充电。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拆开笔记本发现用适配器 没产生1.05v 和1.5 v IC是MAX8743 ,测其工作条件都正常,但是MOS管下管控制极有5v 电压。难道是短路保护了?测其电感阻值35欧姆,未短 而其用电池工作正常啊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参考一下x31的维修

网友:
  pwm ic工作条件正常而保护的 一般都是后级电流过大引起的 当然也会电压反馈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