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触发掉电。显卡短路,拔掉后还是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23):
IBM T41待机电流0.03正常,触发后电流到0.3A,立马掉电到电流0.002,待机无,重插电源后故障依旧。量各个电压点阻抗,发现L9的电压点阻抗为1,电压为VCCVIDEOCORE主要是给显卡供电的点短路,拔掉显卡后,阻抗100,恢复正常。没上显卡,但还是触发掉电,主板上量过已无电压点短路。IBM的机器显卡摘掉不会影响开机掉电的吧?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IBM好像要去掉MAX1989的保护才行。,  不然是会掉电的 ··   把1989检测显卡的两个脚短起来就行了

网友:
查北桥。CPU的工作条件看下啊。。。。。

网友:
IBM的机子检测不到显卡就要掉电。以前一个花屏的。我加焊后就掉了。重做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2# 治虚焊,不含糖 的帖子
试了 不行的

网友:
你加CPU了 吗?不加就是要掉电的啊

网友:
楼主具体说下,不带显卡电流到哪里掉呢?  或者植上显卡再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不上CPU都掉电。

网友:
回复 7# 治虚焊,不含糖 的帖子

触发后电流上0.3A 立即就掉电。

网友:
你显卡重做了。还是这样掉电吗

网友:
主电压狗马?

网友:
没上U吗?  1989好像要检测4个芯片的,  有一个 没有都会掉电的···

网友:
  楼主仔细看下图吧,  IBM好多保护的··  最好把显卡先做上···

网友:
回复 13# 治虚焊,不含糖 的帖子

现在没有显卡了,原来的显卡短路,短路到1,所以拆掉显卡上电,想如果电压正常
正常了再上好的显卡

网友:
还是先上个好的显卡试一下,保护太多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二修机吧  怎么着么多问题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显卡空焊了,重加了就好了呀

网友:
电流0.3几,应该是tb保护了吧?

网友:
现在是买了个显卡回来了 开机不掉电了,变成了进系统掉电,安全模式不掉,正常模式感觉显卡驱动驱上就掉电,显卡做过两次,郁闷 还是掉电

网友:
可以压哈北桥    要求我修了一台  T40  装显卡驱动蓝屏  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