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67 怪病

楼主(2010-06-23):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明基FP767的液晶显示器 拿来时候说通电 电源灯闪烁 才能正常 开始以为是 电容坏了 拆开一看 目测没有发现 用表测也没有发现 有时候通电正常 有时候要闪烁几下才能亮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没思路 那个朋友有遇到过给指点一下 小弟先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所有的按键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灯管,高压板可能短路了,或者电源板短路等

网友:
要说有短路吧 灯闪烁几下就正常了 正常后直好的 有时候就不闪 要短的话 应该一直不正常啊?

网友:
这应该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BENQ的显示器按键很容易坏。不知道LZ有没有断开开关板开机试下

网友:
先换按键再刷MCU

网友:
查一下电源的软启动电路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飞利浦170S5,换新的24C16空片后,第一次启动,电源灯会闪几下。以后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不稳定,闪烁的时候测量一下电压会不会变低。

网友:
我最喜欢明基了,太好 修了,一般是通病吗

网友:
应该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观望高手!

网友:
明基的很多都是高压有短路引起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