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49-m3的主板 内存没有时钟

楼主(2010-06-23):
一块649-m3的主板内存没时钟 2代内存 供电1.8v 假负载测试内存供电1.92v  cpu pci-e pci都有时钟和复位 就是内存没有啊 时钟对地阻值445正常啊 我上P4 2.8的cpu不跑马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北桥的时钟有没有正常

网友:
换个辅时钟看戏

网友:
先量下主时钟旁边330电阻要正常么 在换辅时钟

网友:
内存没有时钟应该可以跑的呀,很有可能是北桥这边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量出没有内存时钟的,没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吗还是``````

网友:
6个点 没有一点电压 0v
我用假负载量的啊  主时钟两边的谐振电容电压正常啊 pic pci-e cpu都有时钟啊 涵山想问下北桥怎么量时钟啊?
哦忘啦 北桥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