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

楼主(2010-06-23):
神舟一体机上的是笔记本CPU,检测卡跑数正常,屏无显示,BIOS换过还是不行,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
测量一下VGA接口行场同步信号和RGB三基色信号

网友:
外接显示器有没有测试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接显示器排除 再就是打RGB HV的值

网友:
一体机坏了真麻烦,修起来估计更贵些
象这类跑码正常,但不显示,一般由几种情况
显示屏及连线
显卡及桥虚
可以从简单的来一一排除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一体机是什么型号,上次我有个神舟一体机,19“的,就是那个屏的驱动板出了问题,导致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