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电烙铁一般温度调到多少,要多久

楼主(2010-06-23):
初来乍练,对工具的性能、参数等都不熟,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电烙铁

网友:
看无铅还是有铅?
看焊点如何?
另外还有品牌不同回温时间也不同哦。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貌似我们是400

网友:
楼主会煎鸡蛋吗?锅不同炉子不同恐怕需要的温度和时间也不同吧。烙铁风枪也一样的。

网友:
一般有铅370度。
无铅350内。

网友:
380 左右吧 有时候使用的时候会根据具体情况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