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上电不屏不亮求助

楼主(2010-06-23):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310机子。能触发。电流上到0.7后掉电。面板上9这个指示灯总是闪。应该是内存不过。重植过显卡,加焊过北桥,检查觉得时钟芯片没有工作。那位师傅修过这机子。讲讲啊。有图纸发一份给我QQ邮箱也行694616555@QQ.com
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偏低也会引起内存不过的,还有那几个供给北桥的那几个电压有没有上来,如果少了一组电压,都引起内存,不过的,这点要考虑一下这些。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是修过不少,不过电流上不去修的全是显卡,你能确定你的显卡做的没问题吗

网友:
外接试试呀

网友:
你看各电压正常吗   如少一组就修那一组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是显卡外接试试

网友:
问题找到了就是1.2V那个电压没有。但这个供电很简单啊。APL5193 1.5v进。1.2V出。但这个电压就是出不来

网友:
换此芯片。估计是你做BGA掉件了。

网友:
换了个管子。电压稳定了。内存还有问题
机子总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