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显示器怪病急急急

楼主(2010-06-23):
送来的时候典型的高压保护,改过高压板后正常。用了一个月又坏了。以为是高压板质量太次,又改了一个  用了一个星期又不行了。这次连灯管带高压板都换新的。用了3个月客户又拿回来了发现灯管和高压板又坏了 ,这次无从下手了。如果换完灯管和高压板还会有这毛病么? 救救我吧!

网友:
我都快疯了

网友:
换灯管时有没处理好接口的防漏电工作,这样一般都是 灯管漏电造成的多。

网友:
不可能, 换灯管不小心叫我弄坏了一个,   所以换的时候我都一直狠小心。换完我还检查了俩遍没有漏电

网友:
灯管与高压板的参数要基本一致,这样代换后比较牢靠

网友:
直接用通用高压板外接点屏灯管,最好是一组两根两根的试,借用可调电源监测两个小时以上以后的电流变化

网友:
有没量下高压供电是几伏的呀?如果太高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输出不稳定,所以才容易坏高压条,也有可能是灯管不行引起坏高压条

网友:
绝缘一定要做好不然,会有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还有 你看看电源板吧。。。如果是外置的就给他换个。。电源

网友:
这是是灯管坏了,但是是测不出来的,可以亮,也不发红的。或者是接触不好,导致的烧高压板,LG的就有这个通病,换灯管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一定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