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奇怪故障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23):
ACER V193W,,开机1小时一段时间会黑屏,电源指示灯绿的一样亮着,测试电压12V,5V都正常,本来也是怀疑按键板问题,就拆下来考了一段时间,也是会开一段时间黑屏,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是不是高压板问题呢?还是因为保护电路?谢谢,在线等
黑屏

网友:
本人新手,电路不是太懂,不过LZ可以拿通用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有个过温保护功能,你的高压板是什么PWM IC查一下那个脚是过温保护的把电阻去了。

网友:
灯管不良也会出现不定时黑屏

网友:
高压板上有可能有元件热开路,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故障,,,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去掉保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