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压低,竟然和控制级电压一样

楼主(2010-06-23):
一块华硕P5VD2-MX SE主板,上诊断卡无复位,测试各电压,cpu主供电0.36(上的是775针p4 3.2G的cpu),内存供电1.9二代内存,北桥供电1.55均正常,后测量cpu供电三个供电上管的控制级电压都为0.36,下管控制级无电压,上下管都正常,换过cpu供电芯片BD-9C 60R(很小的方块那种芯片)换过后电压还是无变化,高手知道的说一下该怎么去修这个板子,期待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板驱动IC为RT9605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0  看一下场管GS极有没有短路  再就是查电源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此主板cpu供电没有你说的那种rt8800的芯片,都是直接接到那个小方块的芯片上的,该场管的gs级没有短路。

网友:
上的是p4 3.2的cpu发热量肯定高,不知道是不是cpu座子虚焊了,座子是bga封装的

网友:
是不是GS击穿了

网友:
U的核心电压才0.36V?不正常吧,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BD-9是驱动IC【RT9605】这个芯片在CPU供电管旁边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0  也是一个小四方芯片  他的位置是在CPU座与内存旁边

网友:
GS击穿了吧。。。

网友:
应该 是VRM芯片没工作吧``
查VRM的工作条件,主要是EN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你已经换了CPU供电芯片了,现在测量一下高低管的控制极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看是不是有轻微短路,如果正常最后更换高低管看下。有可能是管子坏 了

网友:
下载PDF 查EN 信号吧  感觉是EN 信号的问题 咯

网友:
确实有这两个芯片,本以为rt8800是个小八角,没想到也是这样的小方块,查上面型号的引脚图查不到,查rt8800的可以查到一样的,非常感谢,不知道这样的小芯片怎么知道他是rt8800?
回复 楼主:
BD-9是驱动IC【RT9605】这个芯片在CPU供电管旁边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0  也是一个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住芯片上面的标识就行了

网友:
测一下8800的1脚VDD
5脚DVD电压

网友:
测试的16脚vdd电压5v,4脚DVD电压0.41v,9脚PGOOD电压0v是有一个10k电阻过来的,电阻上端有3.3v电压下端连接9脚电压为0v,7脚RT电压为0.96v,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
今天实在搞不定,就拿到我们这的维修市场,找了5家都没有搞定,大部分一看是这样的问题都说没有这样的芯片,还有个说就算找到芯片更换后的成功几率很低,我一听不修了还是建议客户换个主板。的确这样的芯片实在太难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