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点位图查看手册

楼主(2010-06-23):
苹果笔记本点位图查看手册
M98为例。
苹果笔记本点位图查看软件为:T_link01(new)
一、打开界面。

二、操作快捷方法。
其中:
+
(双击左键)                    放大
(单击右键)                    缩小
HOME
(单击中键)        返回原始大小。
查询关键点(单击左键)ON(这个看不清)
                                           上移图
                                           下移图
                                           左移图
                                           右移图
V
显示所有点的名称(再按一下可以取消)
R
旋转图像。
O
查找测试点。(也可能是过孔吧,我没有板不好测试)
S
查找与某一测试点相连的引脚、元件。
N
查找信号。
C
查找元件。
SPACE
正、反面转换
其他两个就不用多说了吧。
三、实例操作。
缩放和移动、旋转就不说了,地球人应该都知道。
1V——显示所有点名称。

2O——查找测试点。
查找224测试点。

一次可以查三个点,分别以不同的颜色显示。
3S——查找与某一测试点相连的引脚、元件
查找与4相连的引脚。

这个也可以一次查3个。
4N——查找信号
以查找PP5V_S0为例。

5C——查找元件
以查找Q7930为例

网友:
继续。贴子超长了。

四、提高部分
以上只是介绍了一下如何单独使用各功能。
做为维修人士,应该综合以上各功能,熟练应用。下面以一简单例子作一引子。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通过查M98AC输入为例:
1、查保险F6905
通过点F6905第二引脚,得到如下信息:
这个元件是:F6905,引脚信号:PPDCIN_G3H,测试点为:1707.
通过中图纸查PPDCIN_G3H,得到如下信息:
2、通过用S1707,可能得到与F69052脚相连的引脚,得出AC电流的流向。
一路与Q7060S极相连。通过查Q7060G 极,得到PPDCIN_G3H信号的控制信号:CHGR_AGATE_DIV
3、通过NCHGR_AGATE_DIV信号,得到CHGR_AGATE_DIV的测试点:1447
4、通过用S1447,可能得到与CHGR_AGATE_DIV相连的引脚,得出AC电流的控制元件。

当然,这些也能从图纸上得到。

以上只是一个小的例子。
由于没有板来做更多的应用,希望大家不要说肤浅。
相信大家会有更好的综合例子。

网友:
为了大家收藏方便,做了个DOC文档。一并传给大家。

网友(2010-10-29):
谢谢楼主分享好东西了!

网友(点评):
这个 点位 没有 纯中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