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10L 显示偏色

楼主(2010-06-23):
根据三五定律 测得 阻值正常, 与同型号的对比 有两个脚阻值低 正常在1000多 而其中有两个 阻值在600多 想找这个主板的
看看 不知道谁有? dell 210L
电路图
主板
DELL

网友:
这部分电路还是很好查的,哪条不对就查哪条,用不着图的

网友:
主要是在角落里 很难测的

网友:
回家了 ,找了点笔记 ,明天到店里继续测:
1 VGA三基色电感损坏,会造成偏色, (三基色阻值完全一样)
2 北桥损坏也会造成无显 偏色 黑屏 同样也会使独立显卡无显
3 管场行同步的芯片损坏,同样会造成显示器的无显
4 如果显示器偏色,三基色的电感是好的就北桥损坏
维修时重点查一下方面:
(1) 量三基色电感,如有供电电压,看VGA接口有无严重磨损痕迹以及VGA跪脚。
(2) 笔记没记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