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A的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0-06-23):
不管有没有上CPU。 都不跑码 ,过了一会儿最多10秒左右,就自关断电。

CPU供电是三相的。三个从IC加一个主IC

强行通电,测试了CPU周边的MOS管。有一个12V的电压。应该是小四口那边给的。主电源IC供电脚有5V。但CPU没有核心电压

测试了南北桥周边的电容和电感。都在3.3V左右。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板要上CPU才会有CPU供电的  否则会保护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上不上CPU都自动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给我一个维修思路。要从哪里下手。谢了

网友:
GA出了N多板子,你不具体说什么型号,都测试了什么参数。那就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小四Pin拔掉再上电如果不掉电就是u供电那有问题,不开机就要跑线路了

网友:
具体型号啊,估计是U供电的MOS管短路了

网友:
主板型号不明!电源IC不明!MOS管控制电压什么都没测出来!想帮你分析也无从下手!最基本的拆掉小4针CPU供电看电源还保不保护故障点才能锁定在CPU供电电路上!!

网友:
拆了以后一样,过一会就自动断电。MOS管有一个电太压是12V。应该是从。小4针出来的。

主板的型号是:GA-83IML   电源IC主IC是HIP6301CB  三个从IC是HIP6601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假负载强行开机,测各电压,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有做了。还是一样。没有电压。但电源管理芯片有 5V电压。测试VCC脚

网友:
注意,上电时序。

网友:
检查ATX电源和主板有无表面异常

网友:
CPU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你能描述清楚一 点吗   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RE: 一个GA的主板,开机问题 已解决

回复 网友A:

    最后面查到南桥虚焊。因为测试IDE第一脚为2.5V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样的描述想帮你也无能为力!

网友:
现在的板子由于集成度比较高,所以桥虚焊的机率与以前相比,明显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