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6-23):
接到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电源无显示,电源高压一体版,插电测量5V,却为2.1V。
断开驱动板后正常,用通用一体版带驱动板,能点亮,一切正常。
   确定是原一体版的故障,以前也修过这样的,换了电源的供电芯片就会好的,可是换了1530A后5V变成了15V,12V变成了25,我晕。
          又换了 好几个1530A后还是一样,后来测量电压时发现,电压在一点点的降低,有将近10秒吧,就会变成0V了,零件都正常,都是拆下来测量的。没招了,求教。不想换板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闷

网友:
那大电容有没有问题啊,高压板上电容爱坏

网友(2010-10-16):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我这里也有好几块这样的问题,大件都换过,没有用,小件难查。

网友:
反馈电路 光耦有问题吧,你换个光耦和TL431看看。

网友:
这个是1530A外围电路问题,你查,到开关管G级的电阻。查查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
查反馈电路,光耦,431,那10UF 50V电容啊 。。10UF 50V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反馈电路稳压电路有故障 其实换板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
光耦和431一起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