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芯片上的小圈都为第1脚

楼主(2010-06-23):
一般的芯片对脚都有两个圈一大一小,,我现在在拆它的时候《88e8040》网卡芯片的时候忘了方向了,现在不知道方向,来问下是不是所有的芯片上的小圆圈为第1脚,如图,希望大家不要骂我

网友:
我的是DELL  DS 2的Inter主板《dell 1526》,谁有这个板的话,帮我看下,感激不尽《是在时钟芯片旁边》U25

网友:
左下角为第一脚

网友:
对于这种四方形的芯片,对角都有点的,而且板上又没有标识第一脚位置的话,拆的时候就要自已多注意看清楚,记好位置再拆了,不然装错了可就不好了

网友:
去网上找同型号的板卡的图片吧,有时候能找到局部大图的,这下就有救了

网友:
我找过了,没有,现在很 纠结

网友:
大的那个是注册商标的意思,圆圈里的R是英文register注册的开头字母

网友:
那种贴片的像U盘中的存贮就是两个小圈,不看那上面的文字,只注意看那圈圈的话,就容易搞反了,,

网友:
一般芯片为 上边打型号字体正面的左下角为1脚。(不信自己找几块主板看看上边别的芯片)再不放心然后再按芯片的点脚对下焊盘。一般反装了焊盘子都对不齐点的!再有就是上网查这个芯片的FPD文件看那个脚是供电的!网卡芯片的话可直接开机测主板上的焊盘上的电压。。。。这样对应芯片的引脚就不会错了! 头一次见有人问不懂怎么装芯片回去和不识别出来1脚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表量板子上的焊点哪些是连着的,在量芯片上应该可以量出来吧

网友:
小点的就是1脚

网友:
在焊盘上是可以知道哪个是一脚的,现在就不芯片那个是一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脚一般都是在芯片左下脚

网友:
字面正面朝向自己,也就是上面图片这样左下角是1脚。

网友:
应该是左下角是1脚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那个大圈是注册商标的意思,拆芯片的时候最好留意下一脚啊

网友:
正对芯片印刷字体,左下角的原点 为第一脚,不用到处问了,这是权威解释,呵呵

网友:
从你画的图来看,应该是小圈的为第一脚。

网友:
很明显大的那个圈是注册商标的 用个放大镜看下他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