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不开机

楼主(2010-06-23):
有待机电流0.2 A    3.3V 5V待机有,不开机不触发,,先测试了主板上各个电感电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量到北桥时,965的桥上有三个电容阻值为零,将桥拆下量,,桥是好的。换了一个新的965桥焊回去又是三个电容阻值为零。。觉得是不是其它的地方引起的,量遍所有电容场管,发现电池接口供电端连接的第一个P沟道管DS通,拆下量管子是好的,量板上DS焊点却是通的。接下来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先明确北桥供电需要那个几个电压,把那几个供电压全断开,看一下还有没有短路,如果好的话。那你就慢慢的一组接上去,在去测量,接到那组,有短路,那就说明了那组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965有三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不触发的机器动北桥显然欠考虑。从你的描述看,没有象样的检查过程,只知道查短路,而不是按照机器的上电过程去排查上电过程中相关IC的工作状态情况 。

网友:
哦?965三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现象?我新手。那明天换南桥看看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不开机的 不好说

网友:
北桥短路,会出现开机掉电的现象,不会没有任何反映的

网友:
晕啊。。。。楼主犯错了。。。

网友:
6520S的板有2个常见问题,BIOS资料容易坏,和网卡容易烧,都会引起不上电的,南桥也容易烧坏,但是要仔细量下,不然换了也不好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动北桥????

网友:
965有3个是正确的  你看看bois参与触发吗 参与刷bios看看 我以前就刷好一台
  考虑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