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主板求教

楼主(2010-06-23):
这个主板是MS6555,不过小4口接口不一样,没在图上这个位置,现在是上管的S极和下级的D极,还有图中画红圈的电解电容.电厂,还有CPU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值都是60到58不等,特向大家请教下, 情况,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那么,他的问题可能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把散热片取下来测一下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对地阻值有时很小,你可以把CPU使下试一下,看有没有变化,现在可以开机试一下,如果开机有CPU的供电就是正常的,根据CPU的不一样电压也是不一样的,应该在1.3V左右吧

网友:
478CPU供电对地35以上都上正常的,你测一下CPU供电与12V小接口有没短。

网友:
478CPU的主电压是1.7V

网友:
有 点看 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那散热片拿下来,先测下MOS管啊

网友:
MOS管测试了,从电源管理芯片那里来的电压不稳定,老是在变化
从0到11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