昻达9500GT VGA无显

楼主(2010-06-23):
昻达9500GT VGA无显,DVI接口用个DVI转VGA有显示,换了ACT08故障依旧。请问这种问题从哪里查起?

网友:
GPU内部DAC电路损坏,得换掉GPU,这种情况,一般来说GPU空的少,坏的多

网友:
用风筒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结果。看来真得换GPU了,你说BIOS能引发此现象吗?》

网友(点评):
BIOS不能引起此故障的

网友:
BIOS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BIOS坏一般都是在花或直接认不到显卡,如果 你不想换GPU的话可以把DVI接口的RGB和行场同步信号接到VGA接口上,再把VGA接口以前的RGB 行场同步断掉。

网友:
我是新新手VGA旁的电容电阻查过没

网友:
这样的话可用多久,先谢谢技术小组的提示。

网友:
此卡怎么刷回以前备份的BIOS花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