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硬盘不认盘怎么搞

楼主(2010-06-23):
三星硬盘不认盘,并且还带响声的,就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它坏了  怎么办啊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吗,把现在的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试试,也可以挂到台式机上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如果能找到用MHDD软件扫描一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敲盘了,有难度

网友:
磁头组建或电机问题。。。。难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磁头敲盘了  有重要资料的话只能开盘了

网友:
是吗 这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如果轻微的敲盘  在bios 里认的话  低格,有的盘 还能用!

网友:
敲盘的硬盘,,,修好了的话分享一下。我也有这种硬盘。。。

网友:
我也见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供电不足或者硬盘电源接触不良导致硬盘的声音和敲盘一样。换个电源或电源插头都一切OK。

网友:
都有敲盘声了,扔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