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23):
遇到CPU短路会烧场管,接假副载正常,上U马上烧场管
cpu

网友:
电源管理IC先换了再说

网友:
CPU短路是不要换电原IC

网友:
临口
的帖子
你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你上假负载没有正常产生CPU供电所以不会烧管 又或者是你U坏了。
管子换掉之后还烧的话 就要把驱动芯片也换了 换了还不行就要换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我碰到换了电源和场管都换了,上CPU老烧那一组管子,换了从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查那相反馈线路的电阻或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