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顯卡 GV-NX66128DP維修問題 請教

楼主(2010-06-23):
我有3片  技嘉 GV-NX66128DP  6600 晶片的PCI-E顯卡 一片為單純雪花問題
另外兩片 開機 POST卡會從(D1到00 無畫面 ,正常是從D5到00)
目視 無掉件 電容完好
我量了16組阻值 ,都一樣 大約1.2K   測量電壓 1.35V 2.5V 12V 均有, BIOS 也跟良品對換過了
GPU也加熱過了 ,不知道還有那邊需要注意的  ?
感謝賜教

网友:
GPU重植或换掉,你可以测一下FBVDDQ的对地阻值是不是偏低

网友:
雪花 有那块先用软件测看报错再修,死机的那两块你测过温度没有是多少温度?现在很多都是温度过高万而死机的,先降频看不行再刷BIOS ,BIOS不是刷一个就能好的要多刷几个不同品牌的试才知到。

网友:
FBVDDQ量過 跟良品一樣

另外怎麼降頻測試呢

网友:
降频测试没有用对于这款显卡。GPU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