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棘手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0-06-23):
SONY   MBX-71的机器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也不充电,电池和可调电源都插上电流到0.06  按开关到0.05.可以开机,一会就掉电,..光插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关到0.04马上掉到0.01  BIOS也放过电问题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啊,有谁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把电池取下, 插上可调, 按开关 都出来了些什么电 说明天点哦

网友:
就是电源不能开机  看图跑电路

网友:
看一下公共端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SONY垃及啊。。。搞不定。。

网友:
应该是电源接口到充放电的电路有问题吧,看看那几个转换MOS管,再就是SONY的充放电IC容易坏

网友:
看看电源的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