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S 945P-A VER:2.0A 图纸

楼主(2010-06-23):
今天接到客户2块ECS    945P-A   主板    全部是CPU     COER电压无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1      11脚EN无开启电压          现在向维修同行求此主板图纸

     没图纸就换了2个ADP3181 (测量电路阻值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换的ADP3181)      故障全部修复    其中有一块板内存坏了。其他问题没有    圆满解决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主板 同样的问题! EN脚无1.25V开启电压,插上CPU阻值20欧 插假负载0欧,我用3188代换无果  3181我没有现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