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 核心花瓶? 还是显存 花瓶?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0-06-23):
这个是 核心花瓶? 还是显存花瓶? 型号是双敏 7300GT绿色版

问题解决了我维修的思路和攻略是这样的 。

1看看显卡有无掉件...好没有

2遇到这样我一般加焊GPU。 加焊后还是花 不过没有恶化

3加焊显存了 哦 还是花 这次花就不同了 还带蓝屏 就加焊了3次 还是一样
4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座下再想。

我下载了个新驱动 再上显卡试哦  没有花了 。是什么问题了?
我发觉原来是我没有等显存加焊 降温下来就上机试 所以温度影响了显存。
难道以前就不高温度吗?

  我看看后决定显存降频ok! 上机试试4小时没有问题!

总结:就是一次好普通的显存加焊但是 我太心急了 就搞到乱套。以后不再犯这个错,。

网友:
大概 核心花瓶? 还是显存花瓶?

网友:
已经 加焊了GPU 问题还在。

网友:
可以下个坛子里的MATS4 .78测下显存啊,或直接点,机子点起来后,用手指捏显存,看图像会不会有反应~~
明白吗?

网友:
先用软件测试看那里报错发结果上来再给你分析,一般这种现像都是桥空焊要重植。

网友:
好好的一副美女图, 就给破坏了

网友:
我是被美女吸引来的,确定屏没问题再说显卡显存

网友:
显卡型号?
求助花屏的显卡贴,要用软件测试后贴上测试报告,这样有助于对楼主的分析

网友:
估计就是三星显存

网友:
有一次同样的现象,把驱动删了,重装一下解决问题了。楼主别忘记试下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也没有啊··
怎么说啊·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吗

网友:
核心也不是“花瓶”,显存也不是“花瓶”,都不能插花。

这种显卡问题有时候把显卡核心频率降低一点就好了,我看是你搞显卡超频若的祸。

有时候驱动程序BUG也会有这种情况,更换一下驱动版本试试,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看到了美女才被吸引过来的,光看图像能看出什么问题,弄个检测工具测测

网友:
注意先软后硬 是不是三星的显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多谢大家  是软件问题!  是三星显存

网友:
用软件测下看一下呀.

网友:
我觉得是gpu问题,重启一下电脑有时会好,但持续使用会花得更厉害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是memory,用软件一下就能测出来。也可以在软件中升降memory或GPU得频率来判断。GPU failed一般开机花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