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上不了网

楼主(2010-06-23):
今天接了个x60 ,不上网。网卡有抓到。插网线没有一点反应。网络接口等也没亮。网口和网桥是好的。哪位有遇到过啊

网友:
补焊一下网卡芯片试试,不行就得换一个网卡芯片了!

网友:
觉得是网卡坏了,做个BGA,换个网卡。

网友:
在仔细查一下网卡芯片到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0-12-17):
网卡旁边的 U81 ,5角芯片坏了

网友(2011-03-06):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呀,现在还没有搞定的呢

网友:
网卡旁边的电阻正常吗

网友(2011-05-23):
我正遇到一台一样现象的呢  不会搞

网友:
加焊下,可以参考下5楼的建议,不行的话估计就是桥上的问题了,不像是口的问题

网友(2012-02-23):
我的是X60S的机器,也是插上网线没有反应,网卡,网口,防雷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