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新架构主板维修

楼主(2010-06-23):
大家好,我知道最新的主板(LGA 775;AM2接口等)与以前的旧主板(478接口)的结构有所不同,如AM2主板的CPU内集成内存检测模块(不知道是否说错,但这是确实的,有一次修一块盈通的主板,开机报警,听声音,是内存坏或没插好,证实内存好后就以为是主板坏,其最终断定是CPU坏),在维修LGA775的主板时,常常发现必须要接上真的CPU才能正常的出现CPU工作电压,接假负载则CPU无电压。
      我遇到的LGA775主板的故障有几次都是复位灯常亮,象这样的故障维修思路是不是与旧平台的维修思路一样???

网友:
细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一些电路的控制方式有所改变,时序比旧平台严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的维修思路都是一样的  有些板不上U没供电 是因为我们的假负载VID组合不对,不能正常发出VID所以不会有CPU供电 只要把我们的假负载上面改一下就行了  有些板是因为有保护电路要把电源管理芯片某个脚接地 才行  而假负载上面没有把这两个脚做上去  所以上假负载没有用

网友:
是吗 这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能告诉我应该如何改吗?改了以后会不会用在其它原本可以测出电压的板上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