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G如何改1G

楼主(2010-06-23):
现有一条2G金士顿DDR2代条,双面的,测试为第2面第4颗坏,加焊无效,手上又没有可代换的,所以想改成1G的用,不知道直接拆下第2面的8颗粒,然后刷1G的SPD,这样可行否?改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应该不行的,你可以把内存加焊一下看是是能解决问题,2G改1G 好像不行的

网友:
我这个内存 就是一个DD2 2G 800的内存 现在变成1G的在跑。这个

网友:
100%可行!看你会不会改了!!找条1G的SPD刷上去就OK或找不到1G的SPD或不想找的可以用以下软件来降低寻障列址来达到降容。。

网友:
可以改,一点问题都没有,
SPD可以选用1G的8片的8位单面的好条子的SPD备份下来,再写到这个2G的里面去,
不用拆芯片,

网友:
我试刷了几个1G的SPD进去,都无效

网友:
我也尝试过各种方法 均无效

网友:
为何无效???应该很简单的。100%完全可以!最简单是找个 8位 单面 1G spd刷!
但注意:刷完后如还不行,须用 rst测试一下。因为你拆后不能保证 第一面,没有虚焊。等等。。

网友:
我都改了好多条了,完全可以用啊!是不是你的内存正面还有问题哦,兄弟

网友:
必须是正面的8颗OK才可以的吧?

网友(2010-07-30):
可以改,不过浪费.  还有背面的锡要刮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