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老师详解此图!在此多谢

楼主(2010-06-23):
烦请各位老师详解此图中的(DUAL SW),在此多谢!

网友:
当PG_ATX和-SUSB同时为高电平时,DUALSW产生高电平信号,相当于一个门电路。

网友:
菜鸟认为 是这样的 :当PG_ATX和-SUSB同时为高电平的时候,Q26 G极的电压被拉低。此时DUAL SW为高(12V)。当两者中任何一个不为高时,DUAL SW都不可能为12V